【求助】micro870能在缺少硬件模块的情况下运行吗?

楼主(2021-02-26):
最近下载了一个程序到micro870中,发现如果缺少io模块时,plc报错,不能运行。
请问micro870 PLC能否像西门子plc那样,在缺少io模块的情况下也能运行?

网友A:
前提你的PLC的硬件版本不低于V11.0,这种情况下在模块配置中可以选择可选模块选项。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你的PLC的硬件版本不低于V11.0,这种情况下在模块配置中可以选择可选模块选项。HAVE FUN!...



多谢指导,固件版本为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