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1H与海康威视通讯时间求助

楼主(2021-02-26):
目前在做的一条产线改造项目,通过海康威视视觉检测判断产品合格率。合格的放行,不合格剔除,目前PLC控制系统设计完毕,视觉检测能通过PLC IO触发相机,然后通过IO反馈给PLC检测合格与否(信号线和反馈线直接连在PLC上),目前海康威视视觉检测流程时间已知,相机拍照时间已知,但是PLC统计从触发相机到信号反馈时间,比已知时间多了80ms左右,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求助!!!

网友A:
楼主,你这通信是串口通信还是以太网通信啊?

网友B:
可能是 PLC程序 扫描周期的影响 ;

PLC的IO采集通道 选择的是 高速 微秒级 的那个? 还是 默认的 毫秒级 (4ms) ?

网友C:
问题多半出在相机设置和PLC程序上

网友D:
80ms速度对生产应该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先保证稳定性

网友(2021-06-03):
这里可以设置PLC I/O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