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ESR-100DA的固态负载率是多少?

楼主(2021-02-27):
三相阳明固态继电器ESR-100DA(额定电流100A),我的加热是36KW,额定电流54安,实测电流57安。

用这个ESR-100DA的型号有问题不,注:(阳明的固态最大就是100安,没有120或150安型号)。

网友A:
没有问题的

网友B:
SCR没问题,主要是散热怎么样。估计热损耗功率100-200W,散热器和风扇合适就行。运行时温度不超过50°C。

网友C:
欧姆龙固态继电器我用到80%的负载没有一点问题,FOTEK的玩意用到40%的负载就爆炸好多次,现在FOTEK进了我的黑名单

网友D:
固态加热可以用脉冲方式控制,利于散热,不超过额定问题不大,安装上如果能够有铝散热器更好

网友(2021-04-06):
建议:在输出端子,增加过压吸收保护器件。大功率的电阻有可能烧断,也产生反向电动势,可能击穿输出的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