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ONTROL微波物位检测器在干熄焦一次除尘中的应用方案

楼主(2021-02-27):
J-CONTROL波料位开关在干熄焦中的应用

一次除尘双叉灰斗料位是干熄焦系统的重要检测点,如果一次除尘双叉灰斗料位过高,将导致一次除尘器仓的焦粉进入氮气循环通道,高速气流带动焦粉对锅炉换热管进行冲刷,将导致锅炉爆管,严重影响系统的安全运行。如果一次除尘双叉灰斗料位过低,高温红焦粉直接落入下部水冷套管,将烧坏水冷套,坏损部位会引入空气进入负压运行的氮气循环通道,引起焦粉的燃烧,严重影响系统的安全运行。

1. 一次除尘双叉灰斗料位检测现状

一次除尘双叉灰斗料位的被测介质温度在1000℃左右,由于其特殊工况,传统方式一般采用接触式电容料位计进行检测,在长期的实际应用中,暴露出一些普遍性问题。

电容式料位计电极端部绝缘体为陶瓷制造,因此在搬运、装卸、安装、检修时其电极及绝缘体容易受损,对整个流程中的各个环节要求比较高;

在安装及检修时,考虑其材料特性及不同材料间膨胀系数不同,不能快速插入或抽出,避免温度急剧变化带来的热冲击引起材料变形(目前正常操作要求规定:电极插入或抽出速度为10cm/min),因此基本上无法实现在线更换,设备一旦损坏将给连续生产带来难题;

干熄焦系统长期运行中,焦粉粘附在电容料位计上后,将产生误报,必须人工拔出清除,维护量很大,并且影响正常生产;

由于灰仓内部为负压运行,安装孔与灰仓内部联通,安装法兰处如果密封不严,将引入空气引燃焦粉,继而烧损电容料位计,此种特殊环境用料位计,其设备成本很高,一般生产厂无法负担经常更换的费用;

2.微波料位开关检测原理及系统组成

      波料位开关由一个信号发射器,一个信号接收器构成,分别安装在料仓两侧,安装高度相同,位置相对应,发射器发出的信号可通安高温安装装附件穿过料仓,被接收器接收。接收器收到信号后,接收器根据信号的强弱,判断仓内是否有料。接收器面板操作图如下图所示。

按住【DETECT LEVEL】键,同时旋转【DETECT ADJ】键,可以设定接收器动作值的强度,动作值强度大小可通过显示界面【RECEPTION LEVEL】的格数来显示,一共10格,格数越多,表明动作值越大,设定好动作值后,松开DETECT LEVEL】键。旋钮【GAIN】和【SCALE】分别用来调整增益和微波感应度。当接收器收到的波的格数小于设定动作值时,接收器判定为料空,输出信号;当接收器收到的波的格数大于设定动作值时,接收器判定为料满,输出信号。另外【ON/OFF DELAY】为延时时间设定键,可设定0~10s的时间,通常在此工况下,ON/OFF DELAY旋钮顺时针旋转五格即可,这样充分避免了落料过程中误报情况的发生。

3.安装

为了获得准确的测量数据,确保波发射器发出的信号能被接收器识别清晰,通过现场设备位置考察,波料位开关发射器装在原电容料位计安装位置非常佳,其检测焦粉位置与原来位置没有变化,对生产工艺没有丝毫影响,波接收器安装在波发射器料仓高度相同的正对面。考虑双叉灰斗内料位观察等需要,在波料位开关同一水平高度,相邻90度位置再开一个80mm的孔,焊接接管、法兰及盲板作为观察孔。开孔位置示意如图所示。

        为确保微波料位计达到良好的使用效果,防止双叉灰斗浇注料里可能夹杂影响电磁波料位开关检测的金属锚固钩等物质,通常采用预制钢管件后,双叉灰斗钻孔安装高温安装附件。

4. 效果

 波料位开关以其更换方便、安全性高、无需氮气吹扫、工作寿命长、后期维护少等优点,在工程实际应用中效果良好,深得用户好评,为干熄焦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