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MWS-TR31A1乙炔发生器下料斗料位检测方案

楼主(2021-02-27):
J-CONTROL乙炔发生器料斗料位测量监控方案

技术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硬PVC加工市场剧增,石油乙烯法成本攀升,大大促进了电石法PVC生产装置的超常规发展,生产聚氯乙烯树脂的原料70%以上来自电石。电石法生产聚氯乙烯原料气乙炔工艺,具有粉尘大、易燃易爆、腐蚀性强、有害有毒物质多、乙炔发生器电石备料连续性差、员工操作劳动强度大等特点,目前国内电石法生产聚氯乙烯原料气乙炔,电石自贮存料仓加至发生器反应过程中,采用手动启停逐台设备进行备料及加料。在对发生器进行加料操作前,采用手动启闭阀门进行置换加料斗操作,人工分析判断置换的压力、时间长短,操作繁琐复杂,在发生器电石备料、加料过程中,难免因人为误操作引发一系列安全问题,且员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在信息、自控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国内氯碱PVC行业这种落后的乙炔发生器电石备料加料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今氯碱工业技术迅猛发展的脚步,改进电石法生产聚氯乙烯的乙炔发生器电石备料、加料自动控制系统迫在眉睫。

在电石法制乙炔的过程中,加料斗(1号加料斗)和上贮斗(2号加料斗)、上贮斗和下贮斗(3号加料斗)之间各有一阀门用于乙炔气体的密封。 在加料斗到上贮斗或者上贮斗到下贮斗卸料过程中既要保证物料全部卸完(否则阀门无法关闭),又要保证下面贮斗的气体不要进入到上面贮斗内,因此对贮斗内料位的控制极其重要,传统方法是采用风镐(气锤)敲击罐体,人工听声音的方法辨别是否有料,在操作过程中不仅需要监控发生器的压力变化、时间变化、计量斗内电石重量的变化,还需要频繁手动投用、解除联锁,启停各个转动设备、开关阀门、手动调整阀门开度。每一台发生器从计量料斗操作需要手动操作10步操作程序才能结束操作,手动将电石加至发生器下加料口需要需15步才能结束操作。乙炔生产线上自控操作员工每八小时需要操作各类设备及阀门3000~4000次,高强度的手动操作,容易导致误操作,经常出现备重料、拉重料、发生器冲压超压、置换时间过长、转动设备不能及时停止,甚至出现开错皮带等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不但增大了劳动强度,造成能源损耗,严重时损坏皮带,影响生产,且存在安全隐患。

解决方案:

在安装风镐的位置安装J-CONTROL微波物位开关,仪表具有精确的延时功能,彻底解决仪表安装位置以下较短区域的测量。仪表连锁进料阀门,实现了自动进出料控制。仪表安装附件采用 45#钢淬火(硬度大于 HRC38),前、后双层陶瓷密封(按 10kg/ cm2压力设计),安装附件前端自带防砸护套,避免了下料过程中物料对仪表及附件的冲击(物料的颗粒在 50-80mm),也保证了仓体的密封性,即使前端密封面因磨损出现问题,后端也能起到密封作用,保证乙炔气体在任何状态下都不会发生泄漏。

产品介绍:

J-CONTROL微波物位开关是由中外合资公司:际科工业控制系统(天津)有限公司生产,产品具有优点如下:

①产品满足CE认证,SIL3认证,ATEX防爆认证;

②料位开关采用非接触式微波原理测量,频率采用24GHZ,水平检测范围可达0~110m;

③微波接收器采用10连LED液晶显示,方便调节接受强度;

④发射器和接收器具有至少4个通信频道选择功能,保证在高位、高高位、低位、低低位同时安装时,避免各通信频道间的干涉;

⑤微波开关能够穿透玻璃、陶瓷、干耐火砖等绝缘物(导电率低的物质),利用微波的这一特性实现穿过绝缘物仓壁来检测内部料位;

⑥.产品适用于重载、高温、高压等物料工况;

⑦.接收器具有延时调整功能,通过延时旋钮,可实现0~10s范围内的延时设定;

⑧.微波接收器具有接受器动作值调整设定功能,通过LED显示面板,可以确定不同动作值,以便适用于各种不同介电系数的物料产品;

⑨微波接收器和发射器采用同频宽幅电源110~270VAC供电,接收器可输出N0或NC信号,宽电压输入范围可有效防止因电网波动带来的开关被烧坏的情况;

⑩.发射器和接收器连接外壳采用铝合金材质,安装接头采用SUS304材质,接收端和发射端头部采用进口PEEK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