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DM60和西门子1500

楼主(2021-02-27):
康耐视DM60和西门子1500  通选怎么做出来,以及字符怎么提取出来

网友A:
只要支持PROFINET通信,别的都是地址映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支持PROFINET通信,别的都是地址映射问题

        -----------------------------------------------------------------smart200 怎么获取条码呢,1500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21-05-03):
用tcp通讯,可以把读码器扫到的条码提取出来,然后自己再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博途V15可以打开的S7-1200控制伺服电机程序

网友D:
原来这样做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