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能解答下电感式传感器NBN40-L2-A2-V1接入PLC消耗多少电流吗

楼主(2021-02-27):
倍加福传感器 NBN40-L2-A2-V1

我看到参数上有工作电流和空载电流,我现场有100个这样的传感器,我24V 电源的电流按传感器的哪个电流来选择呢?传感器是直接接入到PLC的DI点里的,不带任何额外的负载。

网友A:
按传感器工作状态概率选。

网友A:
最好按最大电流选,因为电源功率选大点,体积和成本增加不多。

网友B:
电流最大及考虑一定的余量

网友C:
按照200mA/个选择就可以,建议按区域配置多个电源,节约用线,而且故障好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