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LC控制传送带

楼主(2021-02-28):
大师们,本人刚接触PLC 买了一套汇川 H2U-1616MT的PLC  气缸 电磁阀等等相关器件。想自己试着学习一下,奈何无基础。

请教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比如 一条传送带,前面一个电眼感应物体,有物体经过,感应到物体后传送带启动,并可以延时几秒停止。物体过来后经过另一个电眼感应到物体后气缸工作。将物体推出去后气缸缩回原位。以此类推重复运行。烦请哪位大师编一个这种图并附上这个程序的作用给小弟参考琢磨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没啥好说的,你首先最好画出动作流程图,根据流程图一步步进行,到位就执行下一步,避免双线圈输出(有双线圈的地方可以用辅助线圈转换)

网友B:
这个简单的很,你自己先琢磨,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C:
楼主有这么好的案例来学习再好不过了,自己琢磨透了,以后的项目就简单了,现在就求助,以后会有惰性的!

简单思路参考一下:

1、理清楚输入输出点数;

2、流程图绘制,标明所需要的状态点及进入下一状态的条件;

3、根据流程图编写顺控程序;

4、接实物,启动程序实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么好的案例来学习再好不过了,自己琢磨透了,以后的项目就简单了,现在就求助,以后会有惰性的!简单思路参考一下:1、理清楚输入输出点数;2、流程图绘制,标明所需要的状态点及进入下一状态的条件;3、...



多谢大师指点,关键是现在对梯形图不懂 ,不知第一步该怎么走,电眼如何连接PLC作输入点。电眼是欧姆龙 E3Z-D61.所以想请大师们编一个图 然后在根据图的思路进行分析和掌握。奈何无从下手 小白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的很,你自己先琢磨,一下子就出来了。



大师级别的很简单,小白该从那部分入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么好的案例来学习再好不过了,自己琢磨透了,以后的项目就简单了,现在就求助,以后会有惰性的!简单思路参考一下:1、理清楚输入输出点数;2、流程图绘制,标明所需要的状态点及进入下一状态的条件;3、...

楼主说的电眼应该是指光电开关吧?

其实不论光电开关,接近开关亦或是磁感应开关者还是安全光幕,它在外围电路中的角色就是给出信号,输入到PLC作为控制条件的。

这些常见的是3线制的,分别为棕蓝黑,棕色和蓝色接24V和0V,用来给元件供电,黑色为信号输出,接到PLC的输入端。

这个也分PNP,NPN两种,简单理解就是一种输出24V一种输出0V。(这些元件的说明书上都有)

然后就是输出,你上面说的这个案例就是纯粹的开关量输出,通常采用中间继电器控制。

也就说条件满足,首先PLC分别输出信号控制两个继电器,继电器再来控制接触器接通传送带电机或者变频器来驱动传送带电机以及气缸这些执行机构。

还有就是气缸本身一般都是有两个磁感应开关来感应气缸的伸出以及缩回位置状态的。

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PLC手册里一般都有示例。

实际项目中经常碰到没用过的产品,阅读手册说明书通常都是最好的途径。

楼主(2021-03-30):
引用 网友D:
引用 "victor32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楼主有这么好的案例来学习再好不过了,自己琢磨透了,以后的项目就简单了,现在就求助,以后会有惰性的!简单思路参考一下:1、理清楚输...



大神能否帮绘制一张。我编出来的都不对。只学会了开关起保停。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