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拓科技NA200HPLC串口使用方法

楼主(2021-02-28):
                         NA200H串口使用说明

NA200H系列CPU分为两款,分别是 CPU201-1101与CPU201-1102,其中CPU201-1101含有1个RS232接口3个RS485接口,CPU201-1102含有4个RS485口。

 1、串口通讯接口说明

CPU201-1101串口接口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C1口为DB9F接口方式,用户可以利用此通讯接口与带有RS232接口的触摸屏建立连接,其针号定义如下:

C2-C4为RS485口,既可做主站也可做从站,其端子定义如下图所示。

CPU201-1102串口接口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C1口采用DB9F接口方式,C2口既有DB9F接口方式也有端子接线方式,但二者同时只能用一个,C3与C4口均采用端子接线方式。

C1、C2口针号定义如下:

C2-C4为RS485口,其端子定义如下图所示:

2、NAPRO软件配置说明

打开NAPRO软件,点击“资源”-“PLC配置”,选中CPU双击,点击属性即可看到串口C1-C4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填好相应的通讯参数,协议可选择自由口、Modbus Rtu、Modbus Master三种方式,当选择Modbus Master时,参考相关文档配置功能码、从站地址、寄存器地址、寄存器个数、数据区等参数。

3、通讯标志位

 1)当串口采用自由口通讯时,COM1至COM4对应的通讯状态寄存器及其状态值含义。

2)当串口采用Modbus Master协议时,下表中SW寄存器的每一位对应1条报文,当该位为1时表示该条报文通讯故障,当该位为0时表示报文通讯正常。

例如当串口4做主站时,串口通讯配置如下图所示:

当序号为2和4的报文通讯故障时,%SW0525寄存器的第1位与第3位值为1,如下图所示:

网友A:
NA200H本体自带4个串口,均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与自由口协议,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可通过表格配置,方便快捷。

网友B:
补充,NA200H的COM2口的第二格DB口与端子排上的CR2为同一个口,内部做了短接。

网友C:
在NAPRO软件中进行串口配置时,协议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当该串口作为自由口自定义协议通讯时,要选择“自由口”,当该串口在MODBUS通讯中作为从站时,要选择“MODBUS RTU”,当该串口在MODBUS通讯中作为主站时,要选择“MODBUS 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