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远程监控多个PLC

楼主(2021-02-28):
我想买台大的显示器以网格的形式监控多个plc的寄存器,请教下各位大神怎么比较好实现。

网友A:
WINCC或者组态王,力控都可以实现,不同PLC对应不同通信

网友B:
跟显示器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上位机系统

网友B:
组态软件都有跟多个PLC(单类或者多类)通讯的功能,如组态王 力控  Wincc Intouch Ifix

网友C:
可以考虑 传统组态软件方式 -组态王、WINCC ;

或者

考虑  工业互联网的方式 (实现远程、互联网方式观看)-  工业云平台、工业网关(采集通讯设备)、PLC  。

网友D:
主要考虑你打算以什么形式来监控。

1、传统组态软件的方式

      相同的plc监控--采用对应厂家的网络版组态软件来实现

      不同的PLC就只能考虑第三方的组态+opc的方式,当然有的组态软件自我集成

2、当前最流行的工业互联网

      比如Ignition,thingwrx这些 当然这些需要花大价钱的,但是专业软件的通讯速度使相当强悍的。

      要求不高 自己能力也还行的情况,也可以使用python+web+opc这类自己制作监控,自主可控,任意定制,免费。

缺点也是一目了然,开发周期啊 小bug需要不断完善

总之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以上两方面有什么困难的可以相互交流。我本来玩了快十年的PLC的,形式所迫现在被逼的开始玩ignition python这些了,现在的90后打主力,00后的后浪汹涌,在不努力 早晚被他们拍死在沙滩上。

明显感觉自己老了 跟不上了。 哈哈

网友E:
我新手上路,路过学习了。

网友F:
看你怎么监控le 如果都只是是厂区内监控,那用个组态软件,就像群里说的可以组态王 wincc都可以,至于监控软件与plc的连接可以用以太网,485,看plc或者厂区的条件 怎么方便怎么来。

还有就是你说的监控是远程的,就是你需要在厂区外 或者手机之类监控,你可以用云网关,一般云网关都会提供简单的UI处理功能,把这个远程监控快速搭建起来。

网友G:
组态软件跟多个PLC通讯,然后再上位机将画面分为多区域,每个区域对应一个PLC,每个区域独立编写上位机画面

网友H:
你想进行数据采集啊,PLC品牌一定吗。

网友I:
用网关嘛  通过互联网就行  然后加上上位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