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FANUC、安川机器人用程序修改TCP

楼主(2021-03-01):
求助大佬,可否指点一下kuka、发那科、安川机器人用指令程序如何实现对TCP的修改?

是在程序中用指令,TCP的各项值直接手动输入到相应的变量,然后通过程序直接赋值到各个TCP选项值,这个过程的程序如何编写?

网友A:
建立多个TCP    要用时 更换TCP

网友B:
KUKA中,可以直接在程序中写入tool_data[1]=事先存储的工具坐标点来改变工具1的TCP值,

如果只改一个方向可以直接TOOL_DATA[1].Z=数值或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C(2021-06-09):
安川可以直接在TCP中进行五个不同姿势的登录,不需要重新编写程序的吧

网友D:
支持一下,这个能帮很多人的,尤其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E(2022-07-06):
引用 网友B:
KUKA中,可以直接在程序中写入tool_data[1]=事先存储的工具坐标点来改变工具1的TCP值,如果只改一个方向可以直接TOOL_DATA[1].Z=数值或变量就可以了...



高人

网友F(2022-11-28):
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