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ViewClient很卡

楼主(2021-03-01):
最近接触一家工厂SCADA用的是FactoryTalk View SE分布式,他们的问题是客户端加载很卡,画面切换的时候会出现图片和数据加载缓慢甚至客户端卡死的情况,现象类似于网络断开。

我已经尝试过重新配置交换机端口,SE版本升级,SE HMI Server更换,画面显示参数更新时间更改,将图片导入到缓存中,网线长度,计算机网卡配置,内存条增加,我想请问一下还有其他因素会造成这种状况发生的吗?

网友A:
跟软件本身没有必然关系,主要看 主板 CPU 内存等硬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软件本身没有必然关系,主要看 主板 CPU 内存等硬件参数



和那一台关系比较大呢?我看过了客户端的电脑,发现他的CPU占用率很低,5%左右,服务器换了一台新的,依旧没什么改善。

网友B:
一般分布式架构的SCADA,客户端数据都是调用的服务器,并且冗余的还有还有切换机制。如果经过测试和硬件没有关系可以查看客户端组态内容是不是有些开发内容引起的卡顿,最好的办法是找厂家,通过售后服务来查找问题。以后建议用国产的吧,国产的开发了好多年了,很多功能也很完善了。比如力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