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怎么禁止从PLC读取程序到GXWORKS里面?

楼主(2021-03-01):
求助各位大佬,三菱PLC FX3U怎么禁止从PLC读取程序到GX WORKS(或者其他的软件)里面?或者设置密码什么的用来保护程序被改动

网友A:
直接设置需要账号密码才能修改程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需要账号密码才能修改程序就行



好的,感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