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中变量的输出状态问题

楼主(2021-03-02):
子程序不再调用以后,为什么里面变量的输出状态还在保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EN口都不调用了,肯定保持状态啊

网友B:
子程序使能端断开前,子程序里面的输出估计还再保持

网友C(2023-04-01):
1、是不是你在其它子程序里也用了同样的地址

2、你当时删除时是不是用的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