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箱柜设备清单端子型号数量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1-03-02):
软件版本:2.7 版本

问题描述:

     前段时间一个网友问了一个问题,说安装板部件生成“箱柜设备清单”时,不能显示端子部件的型号和数量。我试了一下,在报表部件设置里面已经将“端子”和“端子排”打钩选中了,在部件汇总表内可以显示了,但箱柜设备清单里无论怎么设置都无法显示。

    网上搜索了很久,发现此问题很早前就有人提到,一直没有解决,只是亿万论坛里有曹大平老师的一个回帖里贴了一张图,具体怎么实现的没有详细说明。难道EPLAN没有这个功能?我更倾向于是自己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毕竟软件的功能过于强大。

   附上一张曹大平老师的截图,在此也请教下各路大神,求指点迷津!30分送上!

楼主:
顶上去,还未解决,等待大神!

网友A(2021-04-12):
我这边看是可以在箱柜设备清单中生成端子的。

首先,看你的页类型是否为安装板。

其次,看是否在页中放了安装板。

再者,看端子中是否写了部件号。

有问题,再沟通。

网友B:
端子这个生成的时候是由这个问题,同求

网友C:
这个不就是在表格添加特殊文本的部件数量吗。。就可以了 那个表格是要自己做的。不知道现在可能理解到这个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顶上去,还未解决,等待大神!



现在解决了吗。可以结贴了吗

网友D(2022-09-21):
常规端子排一片片摆上去,在箱柜清单是不显示端子的,需要把端子整体拖到安装板上后,确认放置整个端子排即可。更新一下箱柜设备清单,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