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原点回归问题

楼主(2021-03-02):
新手小白,想问微动开关能否用三菱的原点回归指令DZRN呢?会不会撞到微动开关

这样的微动开关

网友A:
看你的位置放在哪里

网友B:
可以的  装限位的位置

网友C:
不会撞坏,除非你超过微动开关动作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OK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撞坏,除非你超过微动开关动作行程



就是说 原点回归的时候 碰到微动开关就会停下来,那爬行速度所走过的路程就会不走了吗

网友E:
会撞坏,看你的意思应该是微动开关做DOG点用,因为DZRN是带DOG点搜索功能的,需要看你回原点之前的位置是在DOG点前还是后,如果在前面,会出现经过两次DOG后沿的情况,因为微动开关反方向触发会把那个弹片撞弯。建议你采用非接触式的接近开关最好。

附上DSZR的DOG点搜索时序图。(看从3号点开始的回原点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撞坏,看你的意思应该是微动开关做DOG点用,因为DZRN是带DOG点搜索功能的,需要看你回原点之前的位置是在DOG点前还是后,如果在前面,会出现经过两次DOG后沿的情况,因为微动开关反方向触发会把那...



感谢老哥,因为我之前用了红外传感器的那种,当挡片挡住了,还会往后移动直到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撞坏,看你的意思应该是微动开关做DOG点用,因为DZRN是带DOG点搜索功能的,需要看你回原点之前的位置是在DOG点前还是后,如果在前面,会出现经过两次DOG后沿的情况,因为微动开关反方向触发会把那...



想问一下老哥,回了原点之后,监视D8340脉冲会变为0吗?

网友F(2021-04-18):
可以用微动开关的啊,好多三轴的伺服上面都会用的,关于撞坏,要自己看一下用哪种方式回零比较好!

网友G(2021-06-20):
回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