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调节阀?值得一看!

楼主(2021-03-02):
  调节功能

  顾名思义,调节阀的首要功能就是调节,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 流量特性

  流量特性是反映调节阀的开度与流量的变化关系,以适应不同的系统特性要求,如对流量调节系统反应速度快需对数特性;对温度调节系统反应速度慢,需直线流量特性。流量特性反映了调节阀的调节品质。

  2) 可调范围R

  可调范围反映调节阀可控制的流量范围,用R=Qmax:Qmin之 比表示。R越大,调节流量的范围越宽,性能指标就越好。通常阀的R=30,好的阀,如V型球阀、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R可达100~200。

  3) 小开度工作性能

  有些阀受到结构的限制,小开度工作性能差,产生启跳、振荡,R变得很小(即Qmin很大),如双座阀、衬胶蝶阀。好的阀小开度应有微调功能,即可满足很小流量的调节,且工作又要求十分平衡,这类阀如V型球阀、偏心旋转阀、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

  4) 流量系数Kv

  流量系数表示通过流量的能力,同口径Kv值越大越好,尤其是球阀、蝶阀、全功能超轻型阀,它们的Kv值是单座阀、双座阀、套筒阀的2~3倍。

  5) 调节速度

  满足系统对阀动作的速度要求。

  切断功能

  切断由阀的泄漏量指标来表示,切断通常指泄漏量小于0.001%,它反映阀的内在的质量。在阀的使用中,对国产阀泄漏量大的呼声反映很大。

  克服压差功能

  它通常用阀关闭时的允许压差来表示,允许压差越大,此功能也就越好。如果考虑不周到,阀芯就会被压差顶开,造成阀关不到位,泄漏量超标。因此,保证阀切断就必须克服阀关闭时的工作压差。通常单密封阀的允许压差小,如单座阀、角形阀、隔膜阀、三通阀;双密封的阀和转动类的阀的允许压差大,如双座阀、套筒阀、球阀、全功能超轻型阀。从泄漏量与克服压差两者上看:单密封阀泄漏小但允许压差小;双密封阀泄漏大,允许压差大;只有旋转类阀,泄漏量又小,允许压差又大,这就是旋转类阀使用越来越多的原因。

  防堵功能

  对不干净介质的调节或者即使是干净介质,管道中的焊渣等杂物都可能造成阀堵塞或被卡住,因此要求阀应有较好的防堵功能,使之正常调节。防堵性的是流路的旋转类阀,如球阀、蝶阀、偏心阀、全功能超轻型阀;流路复杂的阀、上下衬套导向的阀易造成堵卡,如单座阀、双座阀、套筒阀等。旋转类阀不只是防堵功能好,而且泄漏又小,允许压差又大,因此它的使用将会越来越广泛。

  耐蚀功能

  抵抗介质的腐蚀和冲蚀,以提高阀的使用寿命。阀的腐蚀是由介质的化学性能引起的材质腐蚀问题,通常选用耐腐蚀的材料来解决;冲蚀是由高速流动的介质、含颗粒的介质和产生闪蒸被空化的介质所致。解决的途径是选用耐磨的材料,结构上采用反汽蚀、反冲蚀的措施,对高压阀、大压差工作的调节阀、含颗粒介质使用的调节阀需重点考虑此问题。

  耐压功能

  它反映阀的强度和安全指标,即介质不能通过密封处和阀体缺陷处向外渗漏。出厂时通常用1.5倍公称压力作试验来检验。对高压介质是采用锻件结构;铸铁阀的耐压强度是的,通常应选铸钢阀。

  耐温功能

  满足不同温度条件下阀的强度和性能,温度的较大变化会使阀体材质的强度降低,因此阀必须满足介质的温度变化范围的要求,使阀在工作温度下有较好的强度和安全保证。

  外观

  反映阀的外观质量且要求仪表化、轻型化、小型化。以往,人们对它不重视,现在正在改变。至目前,调节阀比较理想的外观是电子式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

  重量

  在满足以上功能的情况下,其重量应越轻越好,以方便使用,如起吊、安装、维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