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流表模拟量坏了

楼主(2021-03-02):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250KW电机使用软起动启动时电流达到1180A,电流表使用数显带模拟量4-20ma输出,启动一次电流表模拟量输出就坏了,一直是20ma满的。电流表量程0-600A,互感器600/5A的;带模拟量的电流表量程和互感器怎么配???

网友A:
互感器最好配额定电流的2倍,既1000/5互感器。一般要求互感器和仪表量程是额定的1.5-2倍,额定值在满度的1/2--2/3。

网友B:
电机启动时软启启动电流大概在3~4倍额定电流左右,直启大概在8倍左右,电流表选择量程一般在1/3~2/3之间(计量表选择偏重于2/3),互感器一般在1.5~2倍之间,互感器的超载一般都考虑启动电流是过载问题,一般不会烧坏,可以适度增大互感器和电流表量程。另外互感器和电流表选择通常是配套选择。

网友C:
表的选择是按照平常指示的时候的1/2---2/3的区域为准是在不行用大一级别的电流表和电流互感器也行,但是一定要注意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的变比要匹配,否则指示就会出现偏差。

网友D(2021-05-22):
模拟量输出一直是20mA不一定代表电流表坏了,你还是看下电流表输出量程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