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研究鉴定谐振能是否存在?

楼主(2021-03-02):
                 为什么提出研究鉴定谐振能是否存在?

        在当代因为谐振现象应用非常广泛,根据哲学的因果关系分析:有现象必然有原因,有用处必然有能量。应用哲学和力学理论研究结果:谐振现象是谐振能存在的表现,谐振能是产生谐振现象的原因。

       在物理学中讲:共振、共鸣和谐振是三大物理现象。共振产生能量是公认的,谐振是否产生能量是人们不知道的。根据力学理论分析:感抗与宏观重力相同,都是一种保守力,即能做正功,也会做负功。谐振好比宏观力学中的配重,把原来的反作用力转换成作用力,因为配重不计算,所以可以输出大于输入。

      同理,当电容器输出电能不计算时,负载中的功率就会大于从电源输出的功率,又因为负载中的功率因数是不变的,所以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同时增大。

         一、在当代谐振现象应用非常广泛:

         谐振特征:电路谐振现象是公认的事实,当感抗 =容抗时,电路产生谐振,即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同时增大。在《电子力学》中称为电磁振荡,电子在电感与电容器之间往返移动。

          1、在弱电中利用电路谐振选择信号:在当代的弱电中利用谐振现象做出千万种发明:人工智能产品电路中都有电感和电容器,当代的手机、电视、电脑和机器人等都利用调谐电路选择信号,如果没有谐振现象产生,社会就会倒退几百年。

          2、在电力系统中推广无功补偿节电:《在电工学》书中讲:在电力系统中要避免谐振现象产生,因为会产生高电压大电流,发生事故。在电感负载中安装适当的电容器,称为无功补偿。就是从电容器中输出无功电流,减小从电源输出的总电流,减少线路中的有功损耗,利用无功补偿增大50%以上的总电能。

         二、为什么利用谐振现象,否认谐振能的存在?

         1、对无功功率物理意义认识不正确:

        (1)公认观点无功功率没有功率量纲:在纯电感电路中,瞬时平均功率是瞬时功率代数和的平均值,计算结果是零。因为没有功率量纲,所以感抗不消耗电能,无功功率不会做功,起名“无功功率”。

        在电路谐振时从电容器中只输出无功电流,无功功率没有能量,谐振能就不存在。

        (2)正确观点无功功率有功率的量纲:在纯电感电路中,瞬时平均功率是瞬时功率绝对值和的平均值,计算结果不是零。因为有功率量纲,所以感抗消耗电能,无功功率会做功,应当起名“电磁功率”

        2、谐振电路总阻抗分析有错误:

      (1)公认谐振电路总阻抗:因为感抗与容抗中的电流相位相反,互相抵消,只有纯电阻起作用,所以并联电路谐振总阻抗最大,串联谐振电路总阻抗最小。因为没有说明有“内电动势”产生,所以谐振能不存在。

       尤其是谐振电流和电压计算公式不正确,计算不出增大值。

      (2)正确认识谐振总阻抗:因为电流相位差是时间角度,不会互相抵消,但可以互相利用产生“内电动势”,输出无功电流。所以并联和串联总阻抗都增大,从电源输出电流都减小。电容器输出电流就是谐振能。

       根据实践推导新的谐振计算公式,计算 结果=试验结果=电能增大案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3、无功补偿测量方法不正确:

      (1)在当代只测量从电源输出电流和功率因数:因为测量结果:功率因数提高,总电流减小 。所以得出结论:电容器具有移相作用,从电源输出总电流减小,是由功率因数提高产生的。

         对于负载做功不变的无功补偿,从现象中看是正确的。但不符合事实,因为负载中的电流大于线路中的电流。电容器输出无功电流原因和作用说不清楚特别是用户电费减少和负载做功增大的无功补偿无法解答。

      (2)正确测量方法:线路电流和功率因数加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大小:测量线路中的功率因数和电流大小,可以表示谐振的程度,是不可缺少的;测量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变化,表示对于用户的节电效果。

当负载做功增大时,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证明有新能量产生。即输入+谐振能=输出增大=用户节电效果。

       4、无功补偿节电秘诀人们不知道:

     (1)电容器与电网相通:因为负载电压不会提高,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都不变,所以做不出电能增大结果,用户用电量不会减少,只会减少线路中的有功损耗。

      (2)电容器与电网隔离:因为负载电压能够提高,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都增大,利用公认无功补偿原理无法解答,可称“世界节电之谜”节电效果:负载节电+线路节电。

        三、谐振能是节电的总开关!

        1、否认谐振能存在:阻碍节电的发展。

      (1)感性负载:节电效果不能提高,只能利用电网中的原来的感抗与电容器的容抗合作,产生的电能是有限的,特别是节电效果不知道原因,无法宣传。有的人还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

      (2)阻性负载:没有节电办法,功率因数是1.0,不能利用谐振节电。

        2、承认谐振能存在:推动节电的大发展,有《谐振节电器》和《直流节电器》分别获得国家节电专利。

      (1)感性负载:利用增加电感和电容器的方法,提高节电效果。在电工论坛中孙工发表文章:治理谐波意外发现用户月电费,原来月电费22万元,降低到月电费10万元左右。

      (2)阻性负载:因为电路谐振有新能量产生,所以电阻负载串联较大的电抗器,转变感性负载,安装适当电容器,同样会增大电能。尤其是阻性负载占50%左右,如果都应用谐振能增大电能,还会增大总能50%以上。如果《直流节电器》在电动车中应用,对于解决能源 和环保问题有重大意义。

       科学发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建议---研究鉴定谐振能是否存在!

网友A:
值得认真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认真读



   感谢您的回复。

 补充: 5、补偿无功增大有功原因不知道:

     1)公认观点:因为无功补偿从电容器输出无功电流,负载中有功功率是不变的。所以无功补偿节电效果是减少线路中有有功损耗,负载做功增大不可能,用户无节电效果。

     2)正确观点:因为负载中的总阻抗是感抗与纯电阻的矢量和,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是同胞兄弟,在无功补偿时负载中的功率因数是不变的。所以当电路谐振时从电容器输出无功电流,负载中的电压是电源电压与电容器电压矢量和,负载中的电流是电源电流与电容器输出电流矢量和,所以补偿无功功率,有功功率也会同时增大。

     计算公式:P=IUCOS¢,因为COS¢不变,所以负载有功功率与电流I和电压U成正比。当电容器与电网相隔离,负载电压会提高,负载中的电流和有功功率同时增大。

楼主:
                              为什么要鉴定谐振能是否存在?

        在当代无功补偿推广到全世界,意外发现负载做功增大案例,开始我们不相信,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输出=输入,负载做功增大不可能。特别是普通无功补偿:从电源输出的电流减小,提高功率因数,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都不变。

        电能增大案例为什么会产生?网友外行13退休教授不理解,就反复做试验:通过试验发现无功补偿负载做功增大的秘密。

        1、电容器与电网相通:因为负载的电压不变,所以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都不变。

        2、电容器与电网隔离:因为负载的电压提高,所以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同时增大。

       当无功补偿线路很长,电压降较大时,电容器与电网相隔离,又因为负载中的电压是电源电压和电容器电压的矢量和,大于电源电压,所以负载电压提高,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都增大。

       从实践得知:无功补偿时负载中的功率 因数 是不变的,所以负载中的电流增大,有功功率必然增加。有功功率代表电能,只有承认谐振能的存在,负载做功增大案例才会有正确答案。即:输入+谐振能=输出增大。

      对此问题感兴趣者请联系。15141908416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