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应用程序发生死机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1-03-03):
客户在购买工控机后,一般都会安装些自己的应用程序,比如wincc,组态王等软件。如果在运行这些软件过程中出现死机的现象,该如何处理呢,下面们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一、故障现象:工控机平时运行一直良好,只在执行某些应用程序或设计软件时出现死机故障。

二、故障原因分析:

1、操作系统被病毒感染。

2、操作系统里数据库的动态链接库文件(.DLL)丢失

3、工控机硬盘剩余空间太少或碎片太多

4、应用软件升级不当

5、非法卸载应用软件或误操作

6、操作系统运行的启动程序太多

7、主板上的硬件资源冲突。

8、工控机CPU风扇转速过低或停转或cpu风扇和cpu接触不好等因cpu发热太高散热不良导致。

9、工控机输入电压不稳定等。

(4U工控机)

三、解决方法:

使用应用程序的过程中发生死机故障的解决方法如下:

1、先用杀毒软件查杀一下病毒,再重新启动工控机。

2、再看看看是否打开的程序太多,导致系统假死,如是,则关闭暂时不用的程序。

3、看是否是升级了应用软件,如是,则将升级过的应用软件卸载后再重新安装试试是否还会死机。

4、看看是否因为客户非法卸载应用软件或误操作,如是,则恢复 Windows注册表尝试恢复损坏的共享文件。

5、检查一下工控机硬盘空间是否已满,如是,多删掉些不用的文件,并进行磁盘碎片整理。

6、查看工控机死机状况是否有无规律,如工控机总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或运行大的系统软件时死机,则可能是因CPU等设备散热不良引起的。打开工控机箱查看CPU的风扇是否转,风力如何,如风力不足,则要及时更换风扇,改善散热环境。

7、用硬件测试工具测试工控机,检查是不是因为硬件的质量不好而造成的死机,如是,则更换硬件设备。

(控制面板)

8、打开“控制面板”窗口,双击“系统”图标,选择“硬件”选择卡,再单击“设备管理器”按钮,查看硬件设备有无冲突(冲突设备一般用黄色的“!”标记),如有,将其删除,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9、查看所用市电是否稳定,如不稳定,配置稳压器或ups即可。

以上是工控机在使用某些应用程序时发生死机故障的处理方法,希望能为您提供一些帮助,如果您还有其他工控机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