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工控机挑选合适的CPU散热器

楼主(2021-03-04):
工控机CPU在工作的时候都会产生大量的热,如果不将这些热量及时散发出去,轻一点会导致工控死机,重点可能将CPU烧毁,而CPU是用CPU散热器来散热的,CPU散热器对CPU的稳定运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工控机CPU散热器可分为风冷散热器、热管散热器、水冷散热器,可根据实际需求选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CPU散热器的分类、选购和组装吧。

.工控机CPU散热器的分类

1、风冷散热器

风冷散热器这是现在最常见的散热器类型,包括一个散热风扇和一个散热片。其原理是将CPU产生的热量传递到散热片上,然后再通过风扇将热量带走。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和规格CPU使用的散热器不同,例如AMDCPUINTELCPU使用的散热器会不同,INTEL478针脚的CPU使用的散热器与INTEL775针脚的CPU使用的散热器也不同。

2、热管散热器

热管散热器是一种带有极高导热性能的传热元件,热管散热器通过在全封闭真空管内的液体的蒸发与凝结来传递热量。它的风扇大多数为“风冷和热管”,风冷和热管的优点,具有很高的散热性。

3、水冷散热器

水冷散热器是使用液体在泵的带动下强制循环带走散热器的热量,与风冷相比具有安静、降温稳定、对环境依赖小等优点。

.如何挑选合适的工控机CPU散热器

1、风扇功率

一般情况下,功率越大,工控机风扇的风力越强劲,散热的效果也就越好。

2、风扇转速

正常情况下风扇的转速越高,它向CPU提供的风量就越大,空气对流效果就会越好。但极高的转速会带来热量,以及加剧风扇的磨损,所以需要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3、散热片材质

散热器广泛采用的是价格低廉、散热效果不错的铝合金作为散热片。为了提高散热器的整体散热效果,中、高档的散热器在与CPU散热核心接触的地方采用散热效果更好的铜介质。

4、风扇噪声

指工控机风扇工作过程中发出的声音,它主要受风扇轴承和叶片影响。

5、风扇排风量

风扇排风量是衡量一个风扇性能的重要指标。扇叶的角度、风扇转速等都是影响散热风扇排风量的决定因素。

.工控机CPU散热器组装步骤

由于CPU发热量较大,选择一款散热性能出色的散热器特别关键,但如果散热器安装不当,对散热的效果也会降低。

安装散热前,我们先要在CPU表面均匀的涂上一层导热硅脂。

安装时,将散热器的四角对准主板相应的位置,然后用力压下四角扣具即可。有些散热器采用了螺丝设计,因此在安装时还要在主板背面相应的位置安放螺母,由于工控主机有防呆设置,安装方法就显得比较简单。

固定好散热器后,我们还要将散热风扇接到工控主板的供电接口上。找到工控机主板上安装风扇的接口,将风扇插头插放就可以了。由于主板的风扇电源插头都采用了防呆式的设计,反方向无法插入,因此安装起来相当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