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直连wincc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与S型的区别

楼主(2021-03-04):
多功能交换机A型简介:

该交换机用于连接PLC和HMI(SMART LINE触摸屏或WinCC上位机)。

1、每台多功能交换机A型,可以同时连2台PLC(S7-300 PN/S7-1200/S7-1500/S7-200 SMART)

2、每台PLC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型,可以同时与3台HMI(SMART LINE 触摸屏或WinCC上位机)通讯

多功能交换机S型简介:

该交换机用于连接PLC和HMI(SMART LINE触摸屏或WinCC上位机)。

1、每台多功能交换机S型可以连接1台PLC(S7-300 PN/S7-1200/S7-1500/S7-200 SMART)

2、1台PLC通过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与3台HMI(SMART LINE 触摸屏或WinCC上位机)通讯

区别:

网友A(2022-02-24):
与CP343连是S型?那还是S型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CP343连是S型?那还是S型简单啊



    西门子自带网口的CPU设备(S7-300PN、S7-1200、S7-1500)
    如果想连接smart line 触摸屏,客户自然而然会想到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
    但是对于本身不带PN口,但现场配有CP343以太网模块的S7-300PLC,如果想实现smart line 触摸屏与CP343模块的通讯
    则需要使用 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S

    多功能交换机S型产品,在A型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实现CP343以太网模块和smart line触摸屏的通讯
    并且还增加了与InTouch通讯的功能,这是除了占用IP地址数量不同之外,多功能交换机S型与A型的另外俩点区别。

    对于不带网口的S7-300cpu
    则可以选择通过300的MPI口转成以太网的方式与smart line触摸屏通讯的另外一款产品:ETH-smartIE (多通道的型号是ETH-    MPIsmartIE)

楼主:
经常有客户咨询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A型和S型的区别
下面列表说明供大家选型参考。

A型和S型价格和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S型更适合IP地址紧缺的大型项目使用,其优点是占用IP地址少,设置和检修都相对来说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