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变频器带电机一台正常,一台输出电压不够

楼主(2021-03-04):
碰到个奇葩问题:4KW的变频器,带一台负载输出频率50HZ,输出电压380V,运行正常,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更换另一台同样功率负载输出频率50HZ,但是输出电压只有160V,电机运行无异响,明显感觉没有达到额定转速,但是不用变频器,直接用三相交流电直接启动该电机正常,电机设备供货方表示电机运行正常,是变频器问题,变频器供货方表示带另外几台电机正常,就这台不正常是电机问题,互相推诿。

最后将问题电机送至维修处更换轴承,绕组重新更换再试,仍然是该情况,输出频率到50HZ的时候输出电压只有160V,我个人感觉是转子问题,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A:
这明显变频器问题,有可能参数设置问题,将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再进行参数设置一下,如果还是不行,有可能变频器异常了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C:
两台电机都是空载运行吗?有没有测过输出电流啊。

网友D:
简单!用互换法,先将你怀疑的电机和其他正常运行的电机互换,不行再互换变频器,如果都不行那就检查其他方面的原因

楼主:
确认了,是转子断条,修电机的说干了30年第一次碰到。

我这个是补水泵,频繁启动,一天达到400次以上,造成转子断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变频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