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通讯怎么设置

楼主(2021-03-04):
fanuc机器人,使用Pronet通讯,我用roboguide离线仿真,完全找不到profinet(M)的选项,请教大神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机器人设置

1.设置机器人Profinet IP地址 : 按下示教器上MEUN键→ 5 I/O → 选中 I/O2页面→ PROFINET(M) → ENTER →选中 2频道(备注:2频道是机器人做从站 ) →按下 DISP 键 →选中 IP 地址→按下 F4 键(编辑)→编辑完成后→按下 F1 键 →(适用)→完成 IP 地址编辑。

2.编辑插槽类型和字节长度:按下示教器上 MEUN键→ 5 I/O → 选中 I/O 2页面→ PROFINET(M) → ENTER →按下 F4 键(编辑 )→选中输入出插槽→编辑完成后→按下 F1 键(适用)→按下 F4 键(编辑 )选中字节大小→按下F1键(适用)→编辑完成。

3公用 I/O配置:按下示教器上MEUN键→ 5 I/O → 选中 I/O 1页面→ 3数字 →ENTER →I/O 数字输入→ F2 (分配)

102 机器人从站  101 机器人主站

网友A:
第三步,I/O设置    可以根据项目的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设置1.设置机器人Profinet IP地址 : 按下示教器上MEUN键→ 5 I/O → 选中 I/O2页面→ PROFINET(M) → ENTER →选中 2频道(备注:2频道是机器人做从...



谢谢回复,不过您看一下,我的虚拟示教器里没有PROFINET(M)这个选项,需要在哪里才能把他找出来呢

网友A:
roboguide离线仿真,就算I/O 里有PROFINET这项,也是不能配置的。      我的印象中是这样。

或者你到现场备份一下,用roboguide打开,试一下!

网友B:
roboguide里面是没有profinet选项的,即使被备份里面有 导进来也是没有的。

网友C:
这个需要官方的profinet包   安装之后   才会在    i/O里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boguide离线仿真,就算I/O 里有PROFINET这项,也是不能配置的。      我的印象中是这样。或者你到现场备份一下,用roboguide打开,试一下!...



原来是这样啊,因为机器人还没到,等到了我看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离线仿真里看来没办法完全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boguide里面是没有profinet选项的,即使被备份里面有 导进来也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官方的profinet包   安装之后   才会在    i/O里体现出来...



软件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