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触摸屏图层的问题

楼主(2021-03-04):
MCGS触摸屏如何快速选中后面的图层进行编辑,只有把前面的图层拖开吗,有没有更快的办法。

网友A:
没有很快的办法, 不过如果不希望拖开前面的图层,也是可以选中后面的图层控件。

每个窗口内的显示的元素都是用控件编号来识别的,当然你需要知道你的要选的那个的控件编号,打开“对象使用浏览” 窗口, 点击“更新”后, 到“用户窗口”里找到你要的控件编号选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很快的办法, 不过如果不希望拖开前面的图层,也是可以选中后面的图层控件。每个窗口内的显示的元素都是用控件编号来识别的,当然你需要知道你的要选的那个的控件编号,打开“对象使用浏览” 窗口, 点击“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