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显示不准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1-03-04):
涡街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显示不准的情况,分析了多种原因总结基本上都是选型、安装和参数整定这三方面的影响,所以针对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选型:

涡街流量计在口径的选型上通常会因为工艺条件的变动,用户会选择大口径,但实际选型上应该尽可能选择小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

2.安装:

主要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影响测量精度。所以涡街流量计在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预留直管段的长度。

3.参数设置:

涡街流量计通常会由于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干计算的满度频率的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最终确定。一般是需要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参数,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