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s7200smart的自动焊锡机程序及接线图

楼主(2021-03-04):
求基于西门子S7-200smart的自动焊锡机系统程序及接线图,有说明最好

网友A:
可以先行尝试站内搜索一下,不过要的这么详细,估计很少有吧。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d4b0dbbd1a37f111f1855be4.html

上面的链接是基于三菱PLC 的自动焊锡机 控制系统及接线图。 尤其是 PLC的外部接线图 ,可能对你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C:
建议先自己编写程序,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