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维修SP4402上电显示E018故障修理

楼主(2021-03-04):
艾默生变频器维修,上门维修艾默生变频器,艾默生变频器售后维修,专业维修艾默生变频器SP ES UNI SK GPD先检测后报价,没修好不收费,可上门维修服务,有意者请致电公司售后维修服务热线,谢谢合作!

 1.艾默生EV2000变频器上电显示“E018”故障检修

故障现象:一台艾默生EV2000变频器上电显示“E018”故障代码,变频器上电时能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

分析与检修:由此可以判断接触器已动作吸合。检查接触器辅助触点接线、主控板与驱动板的连接线是否松动。检查完各连接线,清除控制板扁平电缆连接处的粉尘,重新接插扁平电缆,保持良好连接,再次上电后故障消除,变频器运行正常。该故障产生原因是在接触器吸合正常信号并通过驱动板传输到控制板的过程中,因扁平电缆接触不良,导致检返信号无法到达控制板,从而使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

2.艾默生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E019”故障检修

故障现象:一台EV2000-4T0550G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E019”故障信息,且按下复位键无法消除该故障。

分析与检修:显示“E019”故障信息表示为电流检测电路故障。EV2000- 4T0550G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元件为霍尔元件,霍尔元件的安装示意图,图5-6中只画出了变频器的逆变电路部分:通过H1、H2和H3这3个霍尔元件检测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将其经相关电路转换成线性电压信号,再经过放大比较电路输入到CPU,CPU会根据该信号大小判断变频器是否过电流:如果输出电流超过保护设定值,则保护电路动作,封锁IGBT脉冲信号,实现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功能。

通常当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电流检测元件损坏和电流检测放大比较电路异常时,都会导致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对于第一种情况,需检查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有无松动;对于第二种情况,需更换或处理电流检测元件。第三种情况为电流检测IC芯片或IC芯片工作电源异常,可通过更换IC芯片或修复变频器辅助电源来解决。

在本例中,切断变频器输入电源,检查控制板连线和插件,均无松动和异常现象。进一步检查霍尔元件是否损坏:EV2000- 4T0550G变频器的霍尔元件连线为插头、插座结构,首先拔掉H3上的插头,重新送电后,操作面板显示“E019”故障信息。再次停电,待放电完毕后,拔掉H2上的插头。送电后,操作面板仍显示“E019”故障信息。重新停电,待放电完毕后,拔掉H1上的插头,分别插上H2、H3上的插头,操作面板上的故障显示消失,显示正常。由此说明H1霍尔元件有故障。采用新品替换后,变频器上电运行正常。

艾默生变频器故障分析

1.电流检测故障(如报E019,E001)

(1)控制板Q1坏。

(2)7840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5脚,红分别接6,7,8脚,值为2.5,2.5,5为正常,否则7840坏。

(3)小板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7840的5脚,红分别接小板的脚从左到右应为2.5,2.5,2.5,3.4 1.5 ,0,1.6。

如值不对,小板坏:此时可更换小板坏中的三个小IC,如还不行,更换小板。

2.显示不稳故障

先有显示,然后没有,风扇停下,电压只有12,此种现象一般是U1厚膜坏。

报故障E015:通电指示灯亮,键盘不亮,拨了风扇就好,一般是风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