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博途拖尾

楼主(2021-03-05):
大家好!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联想Y7000笔记本电脑 系统Win10家庭版,在运行博途15.1的时候有拖尾现象和软件出错崩溃。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这个系统的问题吧    系统Win10家庭版

网友B:
换掉家庭版

网友C:
在线升级你的博图软件。

HAVE FUN!

网友D:
家庭版系统不要用于安装工控软件,企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系统的问题吧    系统Win10家庭版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升级你的博图软件。HAVE FUN!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庭版系统不要用于安装工控软件,企业版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系统的问题吧    系统Win10家庭版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掉家庭版



谢谢支持!

网友E:
西门子所有工控软件最好都不要使用家庭版的操作系统,应用专业版或企业版。同时,项目的文件名和路径最好也不要采用中文。操作系统的登录也要用管理员权限,名称最好也不要用中文。这样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后续不必要的麻烦产生。

网友F(2023-07-28):
一般用专业版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