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能回原点感应到原点就停下来吗?

楼主(2021-03-05):
求问各位大佬,想问三菱PLC FX3U 的原点回归能不能感应到原点就直接停下来,然后脉冲会变成0呢?

看了一下手册的原点回归指令 都是过了零点才会停下来

想问有啥办法在碰到零点就能停下来,十分感谢

网友A:
碰到零点就停的话,可以自己用脉冲控制指令去回原点,碰到原点开关断开输出和对累计脉冲的特殊寄存器进行清0

网友B:
其实你这种回零方式就有问题,一般会原点,检测到原点传感器后,会以原点传感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去停止电机运行(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C:
可以的,速度慢点感应到原点电机停止,当前值清零就行了

网友D:
回原点,检测到原点传感器后,会以原点传感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去停止发脉冲

网友E:
很多伺服本身的回零功能都有一个说法注明着,寻找参考点成功之后停留的位置未必是查考点。如果参考点的偏移是0,那么必须在移动到0位置才是0位。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把。

就是停止的时候已经找到参考点了,但是还是有可能冲过去了一些脉冲。但是系统是会记住过冲的值的。指令驱动器回到0位就可以了。

你在程序中多写这么的一个过程应该没问题吧?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零点就停的话,可以自己用脉冲控制指令去回原点,碰到原点开关断开输出和对累计脉冲的特殊寄存器进行清0...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这种回零方式就有问题,一般会原点,检测到原点传感器后,会以原点传感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去停止电机运行(参数进行设置)。...



对的,应该不用这种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伺服本身的回零功能都有一个说法注明着,寻找参考点成功之后停留的位置未必是查考点。如果参考点的偏移是0,那么必须在移动到0位置才是0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把。就是停止的时候已经找到参考点了,但是还是有...



感觉不是这么回事,就三菱回原点的指令好像就是到了原点后会以爬向速度过了原点才会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速度慢点感应到原点电机停止,当前值清零就行了



想问当前值清0是set m8340吗

网友F:
急减速的情况是不能保证精度的 你要考虑好 不要道听途说 然后达不到精度要求

网友G:
其实你这种回零方式就有问题,一般会原点,检测到原点传感器后,会以原点传感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去停止电机运行(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H:
要实现楼主说的功能,用原点回归指令肯定是不行的,只能自己写程序了,上面已经有人提出思路了,但要注意回零的速度必须要慢,速度越慢精度越高。且碰到原点后要采用立即停止,不要用减速停止。但这种方法定位的精度肯定要差些,要求不高时可以用。当前值寄存器对应Y0、Y1、Y2分别是D8340(低位)\D8341(高位)、D8350\D8351、D8360\D8361。

网友I(2021-06-20):
用上升或者下降源控制

网友J(2021-08-04):
你好,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K411G7mk?p=13这里面有有教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