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条码枪不能正确识别条码的原因介绍

楼主(2021-03-05):
 中琅条码打印软支持100多种条码二维码类型,采用的是DPI驱动模块优化算法,强化了条码的输出精度控制,条码识别率可达A级。但是有的时候条码枪不能读取(或难以读取)条码,有的客户咨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导致条码枪不能识别条码的原因有很多,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常见的不能读取的方式:

1.条码信息密度太高,打印机的分辨率较低,导致打印出来的条码不清晰。

2.碳带质量不好,导致打印的条码模糊,易擦掉,导致条码信息不完整,无法扫描。

3.条码表面覆盖有透明材料,反光度太高,虽然肉眼可以看到条码,但是条码扫描仪识读条件严格,不能识读。

4.打印的条码码制选择不合理。

5.条码扫描仪硬件故障。

6.没有打开识读这种条码的功能。

7.阳光直射,感光器进入饱和区。

8.扫描枪的扫描头质量太差,导致无法读取条码。

9.扫描角度位掌握好,垂直扫描是错误的。(因条码表面会反光,反射光照射到扫描枪窗口内咋镜子上,会干扰扫描枪正常解码。正确的扫描角度也应为扫描枪与条码呈倾斜角应在30度以内)。

10.扫描枪不支持扫描的条码类型,如:很多条码枪只支持读取一维条码,而不支持读取二维码。

11.扫描枪的连接线驱动不正确,可以把扫描枪的连接线拔出,再重新插入电脑的接口上。

12.制作条码的方式导致无法扫描,如印刷的条码标签也会导致扫描难以识别,一般选择条码机会好一些。

13.扫描距离太远或太近,超出条码枪可读取范围(红光扫描枪的读取范围为2CM左右,激光扫描枪普通条码距离应在6-25CM之间)

以上就是有关条码枪不能识别条码的原因介绍,有时条码不能扫描并不是条码生成软件的问题,也可能是条码枪没有开启识别条码类型的开关。如果遇到条码不能正常识别,可以参考以上教程检查一下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