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报DCLINK低电压

楼主(2021-03-05):
(图片)

楼主:
求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A:
会不会是刀具位置卡的太紧,造成换刀时过载了,或者时DC电源老化了,或者线路问题造成系统过流电压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刀具位置卡的太紧,造成换刀时过载了,或者时DC电源老化了,或者线路问题造成系统过流电压偏低?

这个dc电源是专门的电源吗 这个dc不是指的直流母线吗 每一个轴都可以单独工作 只是在执行换刀程序时报此故障

网友A:
你骑过电动车就注意观察电量显示,平路的时候电脑90%,上坡的时候显示50%,道理差不多

网友B:
检查主轴电机电缆是否绝缘不好,先不转主轴编程XYZ反复移动到换刀位置,是否报警。再转主轴实验。

网友C:
FUNUC 报警大全中,看到的内容,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验证下:

网友D: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E(2022-02-18):
直流V电压拉低了。就是电源模块电压拉低,洲短路  主轴过载电源模块坏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