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切换后英文不能左对齐

楼主(2021-03-06):
(图片)

网友A:
基本上都不能对齐,编辑中文,英文的时候分别对齐

网友B:
做两个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不能对齐,编辑中文,英文的时候分别对齐



我每次都是编辑的中文  如何切换到编辑英文界面

网友C:
标签里面有语言切换,点击切换之后,就有对应的对齐等相关设置

网友D:
如果画面不多的情况下,中英文可以做二个画面,只是要做好切换键,这样英文可以选任何对齐方式。还有就是每家触摸屏软件不一样,用多语言切换时看下有没有语言切换,在英文界面下对齐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画面不多的情况下,中英文可以做二个画面,只是要做好切换键,这样英文可以选任何对齐方式。还有就是每家触摸屏软件不一样,用多语言切换时看下有没有语言切换,在英文界面下对齐文字...



做两个画面工作量太大了 需要推到重来 时间来不及

网友E:
实在不行两个画面切换

网友F:
可以把已英文的单独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