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工控大师指点下小白

楼主(2021-03-06):
我用西门子PLC的计数器写了一个检测瓶盖计数程序,但是感应金属的传感器感应到盖子之后,计数器记录数值往往是大于1的,相当于记录了多个数值,这么才可以实现,感应器感应一次记录数值1,然后依次往上加呢。。。。。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说你是小白吧,注释做的还不错,说你不是吧,写程序都不按照时序来

网友B:
好几条同时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你是小白吧,注释做的还不错,说你不是吧,写程序都不按照时序来...



那要这么整才可以。。。现在I0.1和I0.2的金属感应传感器感应一次瓶盖之后C0和C1的数值不是1.。。是不是要换一种写法,计数器计数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条同时进行的



我是先计数的呀,因为有两列啊,一箱六个,一列三个,最后等I1.0的光电接近开关感应完箱子,等箱体全部过去之后就进行下一步的求和,之后比较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