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碰撞识别

楼主(2021-03-06):
各位大神,KUKA机器人的碰撞识别怎么设置。

网友A(2021-04-09):
机械手抓手上面安装一个光电,发生碰撞时候,光电信号丢失,停止机器人

网友B(2022-02-11):
用中断?或者传感器直接接停止回路得了

网友C(2024-04-10):
同问,也想知道

网友D(2024-12-27):
类似于伺服扭力控制,当伺服到达设定力矩时报警停机,在机械手内部有碰撞识别设置选项。

网友E(2026-05-23):
碰撞识别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