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报警

楼主(2021-03-07):
松下A5伺服报警线36 37这两根线,有报警通断无变化,伺服参数已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如果一直闭合可能短路了   如果一直断开可能烧掉了QQ图片20200317141136.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直闭合可能短路了   如果一直断开可能烧掉了

这个报警不需要从新设置参数,只要有报警就会断开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