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一个分拣程序

楼主(2021-03-07):
一个物流包裹,通过扫描条码来识别分拣到那个输送带通道,位置通过编码器来计量,由于扫码枪,距离分拣输送带有一段距离,所以每个包裹的位置要先记住,等输送带位置转到哪里了,在通过气缸推到分拣输送带上,由于速度很快,不停的再进包裹,进来的先存下,到地方了,推出,一直在循环,而不是一个包裹处理完了,再进来,涉及到不停的计数存储,然后过段距离再处理的问题,没有接触过,这类问题,求解?

网友A:
先进先出,传送速度知道,距离是恒定的,达到时间就知道了,用时间来控制推出气缸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先出,传送速度知道,距离是恒定的,达到时间就知道了,用时间来控制推出气缸动作。...



速度不是恒定的,时快时慢,所以用编码器来记录

网友B:
给进去物料进行寄存器的记忆和移位的控制,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这个确实要算好,要不然会分拣错误,扫码枪功能就相当于键盘鼠标,检索你需要取的物品在哪个储料区,刻印采用寄存器编号方式记忆储料区位置

网友D(2021-09-28):
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写的还不错的话,求赞求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