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cpu固件版本与硬件不一致

楼主(2021-03-07):
之前还好好的。很长一段时间没用了,今天弄了个小程序进去试试,下载后程序进去了,然后报错。erroa。报警信息是在线固件版本4.4,离线版本4.2.    然后博图里同型号固件版本是4.2.这问题是需要我升级博图固件版本吗?

点击里固件更新又提示最新版本???有点懵

楼主:
最后这sf灯闪的问提这么处理了,本想看能不能把plc固件版本刷下来,去西门子官网按4楼提供的链接下载cpu版本对应的4.2固件版本,然后提示需要注册/////这注册太麻烦了点。。。。。。然后我连接了plc,在cpu中把cpu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导入程序,选在下载模式只改软件部分

网友A:
即使固件版本不相同  下载程序和运行也没有问题的。

你的错误截图发上来看看呢。或许不是这个问题

什么版本的CPU?4.2 4.4来看应该是1200把

网友B:
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可以忽略

网友C:
你的PLC是不是之前用了高版本软件下载过程序?

网友D:
1、固件更新是有限制的,并不是所有固件均可以通过固件升级包处理,必要时还是需要安装高版本软件解决。

V4.4与V4.2这个无法通过固件升级处理,解决V4.2的版本升级,只能通过安装高版本的portal软件。固件升级版本,如V4.2,升级固件后的版本形式V4.2.1。而无法改变V4.2这个2字为3或4

2、设备应用的plc版本低,而新购买的plc版本高,没有关系的,高版本的plc照样能够下载低版本时编辑的用户程序。反过来是不行了的。

 下载时注意:PLC本体上的固件版本比软件组态版本固件版本高,也可以直接下载程序进去;只需要点击plc右键,编译选项里的”软件完全重构“和”硬件完全重构“都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3、可以再确认下error产生的原因。西门子论坛中,有个类似的问题,上面那两点是答复。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45141_107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可以忽略



sf灯之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LC是不是之前用了高版本软件下载过程序?



没有  我也 是奇了怪了  ,2月前用的时候都是好好的

网友E:
软件要更新固件,在官网下载对应版本的HSP进行升级

网友F:
刷固件版本,刷成一样的就好了,刷机的时候千万不要断电,一旦断电你就得寄给供应商让他们给你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