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2.7打开工程文件后显示初始化错误

楼主(2021-03-08):
新安装的贝加莱AS_2.7.0.25_UP18,打开工程文件后显示下图,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回事

网友A:
缺少授权,看看授权软件是否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授权,看看授权软件是否安装?



请问授权软件是哪个?我在申请了注册码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输入?软件关于那里没有输入注册码的按钮?请问下面这个画面哪里弄出来的?

网友B(2023-03-20):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缺少授权,看看授权软件是否安装?】进行回复:        --------------------------------------...



这是AS4.2以后的注册界面。现在在贝加莱网站可以免费申请注册码,申请一次可以使用90天。90天到期后可以继续申请。

AS4.2以前版本的AS都不再需要注册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