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物位计使用注意事项及安装检查方法详解

楼主(2021-03-08):
雷达物位计安装简单、维护量小、性能高,在石化、化工、炼油、水泥、医药等行业广泛应用,雷达物位计在安装结束后需要检查安装是否正确该怎么检查,使用中会有哪些注意事项?一起来学习下:

雷达物位计概述

雷达物位计具有低维护,高性能、高精度、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在与电容,重锤等接触式仪表相比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微波信号的传输不受大气的影响,所以它可以满足工艺过程中挥发性气体、高温、高压、蒸汽、真空及高粉尘等恶劣环境的要求。该产品适用于高温、高压、真空、蒸汽、高粉尘及挥发性气体等恶劣环境。可对不同料位进行连续测量。

该仪器主要技术指标达到或优于国内外同类产品,且安装调试简便,可以单台使用,也可组网使用,可广泛应用于冶金、建材、能源、石化、水利、粮食等行业。

雷达物位计安装正常三种检测方法

首先进行现场检查,要观察现场实际工况是否适合应用雷达物位计的型号产品,并且确认安装位置是否正确,安装环境是否对使用仪器有影响等,避免最后出现故障,影响使用。除了雷达物位计要进行现场检查,其他仪器也都要进行该项工作,是较为基础的。

其次,再进行通电检查。因为通电后,可以观察到雷达物位计是否按正常的启动程序逐步进入,并且正常显示。而且有许多意外出现就是因为通电原因,或者根本就未通上电,仪器不会正常工作。如果在现场允许的条件下,还可以通过进出料观察到物位计是否线性变化和其他参数的情况。

紧接着,进行连接检查。这和现场检查有重合的地方,就是可以通过连接相应软件,观察到物位计的线性情况。一般而言,带按键的仪表也可以实现这项功能。用户还可以通过专业的仪器去对其进行连接的检查,判断雷达物位计是否正常运行。

除了以上的方法,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去对雷达物位计安装后的情况去进行检测,使仪器能够正常使用,不影响工作进度。

雷达物位计使用须知

1、本仪表在室外使用,最好安装遮阳篷或者保护箱,以免时间长了,液晶屏受阳光照射而老化。如果在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使用,需要加装防腐外套,并且拧紧仪表的外表壳和进出线端子。雷达物位计在有腐蚀性气体或液体的场合使用,或者在海边、海上使用,需要选用防腐型的。

2、电线、电缆保护管,要注意雷达物位计密封防止积水,防止被老鼠等啮齿类动物撕咬。

3、仪表虽然自身带有防雷器件,但雷达物位计在多雷地区使用时,建议在仪表的进出线端另外安装专用的防雷装置。

4、仪表在特别炎热、寒冷的地方使用,即周围环境温度有可能超出仪表的工作要求时,建议在液位仪周围加设防高、低温装置。

5、雷达要和被测的液面垂直,在雷达的电磁波发射的锥形的范围内不能有其它障碍物。

6、雷达物位计使用环境有粉尘、蒸汽、雾气,液面有泡沫、漂浮物,液体有搅拌、波浪等情况,请事先联系本公司技术服务部门,需要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