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雷达液位计选型应用技巧

楼主(2021-03-08):
目前,在液位测量行业当中,雷达液位计已经成为广大用户的首选仪表。毋庸置疑这是由于雷达液位计具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雷达液位计的选型、使用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雷达液位计选型应用详解

选型

各类液位仪表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与优势,在面对测量介质进行选择仪器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被测介质的特性、介质测量的目的以及环境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其他因素。尽量在众多仪器中扬长避短,选择最适宜测量介质和目的的仪表。

雷达液位计选型应用详解

1、介质的介电常数与导电性,根据现场的被测介质查阅其介电常数与导电性,获取具体参数才能确定应用普通型雷达物位计还是精密型雷达物位计还是导波式雷达物位计。倘若查阅被测导电液体其具体介电常数不低于4,可用普通型雷达物位计即可。倘若查阅被测导电液体其具体介电常数不低于2且小于4,可用精密型或导波式雷达物位计

2、考虑雷达物位计的测量精度。普通型雷达物位计的精度远低于精密型雷达物位计,到底用普通型还是精密型雷达物位计,则根据实际工艺要求,否则造成不必要铺张。

3、雷达物位计的精度考虑好了,量程选择不行少。从工艺员哪里获取实际物位的非常高值,然后根据实际物位参数来选择天线尺寸。因为天线尺寸及类型不同,其量程宽度也有所不同。雷达物位计的天线有杆式的、喇叭口式的、抛物面式三种类型。

考虑被测介质的特性

由于雷达液位计的种类很多,在进行测量前,首先要考虑被测介质的压力、温度、密度等特性,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的天线和表头。对于高温或腐蚀性强的介质,应该使用非接触天线雷达液位计,让液位计不与液体进行直接的接触,既能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又能保护液位计不受损伤。

雷达液位计选型应用详解

考虑介质测量的目的

在进行雷达液位计选择时,还要考虑介质测量的目的,从而选择不同测量精度的液位计。为了尽可能节省投资,在满足计量精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选择性价比高的液位计。如果介质测量的目的是用于内部核算,则对于精度的要求就不需要太高。如果介质测量的目的是用于对外交易,就需要选择高精度的液位计。

雷达液位计选型应用详解

考虑其他因素

在进行雷达液位计选择时,还需要考虑环境条件、安装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测量范围、频率等其他因素。

雷达液位计的安装

雷达液位计的安装也是进行液位测量十分重要的环节,为了保证雷达液位计正常稳定的工作,就要使用科学合理的安装方式,以减少各种故障的发生。在安装时,要做到天线与测量槽壁保持平衡,同时安装位置距离应该大于槽壁300mm,保持足够的距离,否则容易让回波信号产生异常,造成虚假的回波信号。

在对具有腐蚀性或易结晶的物体进行测量时,为了避免各种因素对天线的影响,防止天线上存在的结晶影响正常的工作,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仪表,从而减少各种故障的产生,防止得到的数据存在偏差。

雷达液位计选型应用详解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