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润滑油如何选择,1、2、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08):
(1)工作环境

主要指工作环境的最低和最高温度、空气湿度、是否含有腐蚀性气体或过多的灰尘等。例如在严寒地区室外使用时,就应该选用锂基低温润滑脂,在湿度较大、水分较多的场合就应该选用钙基润滑脂等。

(2)工作温度

即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最高温度。工作温度较高时,应选择滴点较高的高温润滑脂。实际最高工作温度应低于润滑脂滴点10~20℃(合成润滑脂 应为20~30℃)。

(3)荷载情况

对重载荷,应选用锥入度较小(即比较稠,黏度大)的润滑脂。在高压下工作时,除要求锥入度小以外,还要求有较高的油膜强度和挤压性能 ,例如使用铝基的润滑脂(但应注意其耐最高温度较低)。

1、2号和3号是只是它的NKGI号数,也就是针入度,2号在265-295,最常用,3号的在220-250,较硬,一般用于要求具有抗水或抗固体杂质污染的应用中,减少设备磨损。

2、3#硬一点,多用手工涂抹,2#稍微软硬点,多用机器加注、也可手工涂抹。使用性能无区别。

3、根据NLGI分类,锥入度(针入度),润滑脂从#000到#6,数字越大,润滑脂越硬。#2为常用润滑,#3用于载荷较重或立式电机轴承的润滑。

4、浓稠度不一样也就是针口度,浓度高用于低速电机比如6,8级电机一般用3号,浓度低用于高速电机一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