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工控机主板的质量?

楼主(2021-03-09):
熟悉工控行业的朋友一定知道,工控机的质量基本上取决于CPU、主板和接口配置,其中主板和人体一样,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你知道怎么判断工控机主板的质量吗?

工控主板

判断工控机主板好坏的标准:

1、主板材料

主板上提供的电容、电感、电源开关按钮、调试灯都是部分材料,部分主板采用双BIOS设计。即使一个BIOS坏了,还有另一个备用,这些材料的区别值得注意。各种主板之间的材质差异:主板上CPU电源相数是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相数越多,一般能提供的电源越高,电流供应会更稳定,电压波动会更小。另一方面,相位越多,必须使用的电感、电容和Mosfets越多,在这里花费的成本也就越高。

一般来说主板上的电源相数可以看的很清楚,但是主板上提供的电源开关按钮和Debug灯也是一部分材料,有的主板采用双BIOS设计,就是一个BIOS坏了,一个待机。这些材料的差异都值得注意。各种主板的材质差异主板上的CPU电源相数是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相数越多,一般能提供的电源越高,电流供应会更稳定,电压波动也会更小。另一方面,相位越多,必须使用的电感、电容和Mosfets越多,在这里花费的成本也就越高。

一般来说,主板上的电源相数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主板使用的电容和电感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使用中性能会有所不同。区分电容器和电感器的等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2、工艺

好的做工对于一个主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粗糙的做工对于一个主板来说是致命的。在考察一款主板的做工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一款具体的主板,因为做工不如材质和设计,而且因为每款主板出现问题的概率是相等的,你不会知道你是不是碰巧买了这样的主板。所以你买主板的时候,要多注意查看自己拿到的主板的细节。主板CPU、电源单元、主板内存插槽、主板磁盘接口、主板扩展槽等细节都需要仔细检查,比如主板上的元器件是否排列整齐,在主板上的位置是否对齐。

3、易用性

易用性是指在主板布局上是否好用。是否PCI-E插槽锁的设计布局,PCI-E卡扣设计,SATA接口,电源插槽等。是否合理,是否会影响以后长期使用等。在主板的上层布局上,不是接口和扩展槽越多越好,而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因为多余的接口对你来说可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