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不让位置代号、高层代号显示

楼主(2021-03-09):
由于项目比较小,不想让位置代号、高层代号、设备关联参考等不显示,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双击:显示标识符,去掉“-”即可。还是双击,在属性里面进行设置,不想显示的直接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显示标识符,去掉“-”即可。还是双击,在属性里面进行设置,不想显示的直接删除即可...



兄台,这样怎么能进步呢?

楼主:
还是我自己回复自己吧:

如果要让关联参考不显示:选项--层管理---属性放置---关联参考,把可见和显示对应取消掉。

如果要让设备表示符前面的“-”不显示:选项---设置---项目----设备-----设备标识符-----放置前缀对应的对号去掉。

如果让连接点代号不显示:没有找到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我自己回复自己吧:如果要让关联参考不显示:选项--层管理---属性放置---关联参考,把可见和显示对应取消掉。如果要让设备表示符前面的“-”不显示:选项---设置---项目----设备-----设...



如果要让设备连接点不显示:工具---主数据-- 连接点代号,去掉。

网友B(2021-04-09):
好像-这符号是国际标准吧,为何要去掉呢

网友C(2022-01-27):
选项----层管理----属性放置----连接点代号     可见 (勾去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