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平时应该怎么去维护和保养?

楼主(2021-03-09):
电动执行器平时应该怎么去维护和保养?

电动执行机构是一种能够提供旋转或直线运动的驱动装置。它利用一定的驱动能量在信号控制下工作。执行器通过气缸或马达用电来转换驱动力。基本类型有部分旋转、线性路径和多次旋转。我们都知道,只要对任何产品进行适当的维护,它的性能和使用寿命都会保持在最佳状态,那么在使用电动执行机构时应该如何维护呢?

电动执行器的故障主要发生在轴承和电机上,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这些方面。

1、润滑油清洁保养。

电动执行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由润滑油润滑的,但是润滑油的粘度随油温的变化而变化。低粘度会导致齿轮、蜗轮和蜗轮传动部件磨损增加,导致传动精度严重下降。过多的黏度会导致性能下降。但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困难的是在润滑油清洁保养时,蜗轮和蜗轮以及齿轮部件的磨损,如水杂质老化、腐蚀和内层脱落,将严重影响润滑油的纯度。因此,应定期检查润滑油的清洁度,如有异常,应及时更换。

2、及时处理油脂泄漏

由于电动执行器产品的快速动作和高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外部冲击的影响,是导致润滑油泄漏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我们发现润滑油泄漏应及时处理。

3、改善电动执行器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

电动执行器的性能和使用寿命与工作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注重改善工作环境和维护使用条件,才能最大限度地延长使用寿命。

3、初期未能加强维护

电动执行器在使用初期故障率较高,早期故障一般是由于设计、制造和安装误差造成的,这些早期故障发现困难,解决起来比较困难。因此,要特别注意对初始失效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