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热系统中定压的几种比较方法及如何自动智能调压力

楼主(2021-03-09):
在供热中,不同条件下的定压方法、各自的特色,在分段供热与连续供热不同之处,热胀大处理方法并指出定压的DCS集散控制方向。
① 在集中供热中,定压(恒压)的效果是确保供热系统充溢水,否则系统缺水不仅发生水流噪声,而且影响部分供热效果。
② 就定压方法,现在根本分为高水箱定压、补水泵定压、循环泵定压和排水定压几种方法,下面具体介绍以上几种定压特色,并作比较。

一、水箱定压: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方法,利益是定压点安稳,不坚定不大。 当系统工作时,可处理因水加热胀大空间问题,并有自动补水效果,分段供热效果最佳。缺点是此方法为开式(易进氧),因水箱在最高处使建筑物增加承重,如系统供暖面积逾越4万m2以上,热胀大易构成水箱溢水,而且高位水箱的液位不易控制,极易构成过量补水外溢的现象。
因高水箱在楼最高点,水箱有必要防雨保温,为防冻有必要装循环管和胀大管,假设高位水箱远离锅炉房,按规范胀大管定压点有必要在循环泵进口十米内联接(否则有或许构成循环泵抽真空,进空气),这样系统最高点远离供热,其胀大管过长是一种不经济的方法,所以高位胀洪流箱只适应于1万m2以下,高位水箱离锅炉房较近,建筑物不逾越30米下选用,但有必要控制好水箱液位高度。
二、水泵定压分三种方法
1、低位胀大罐定压:为了处理建筑承重问题,80年代选用这种方法,其利益不存在过量补水外流现象、削减建筑物承重。缺点:
(1)占地大。
(2)有必要定时向橡胶气囊内充氮气,否则无热胀大空间。
(3)假设系统压力不坚定、电路设计不当,易烧坏电接点压力表。(4)逾越30米以上高层不易选用,其原因当出厂前是存一定氮气。如系统高、静压大、热水胀大时无有用空间,无法起到处理热胀大问题,下面举例说明:如原出厂前橡胶内压力为0.1MPa,体积为V系统压力0.5MPa,体积变为V/5,有用胀大体积为原体积1/5。压力不坚定大,压力不坚定规模为0.1~0.15MPa,控制点不易找,因橡胶有透气率,用二年后有必要冲氮气,失气后无法起到热胀大效果,一般情况下供热面积2万m2以上,楼高30米以上不易选用此方法。
2、变频定压:这种方法是90年代已开端运用,其利益:在连续供热中  一点控制,恒压,在供热面积大、失水量大的情况下,运用效果最好。但在供热面积1万m2以下,分段供热(办公楼、写字楼等)纷歧定好,加热工作无热胀大空间,必定从安全阀排出,构成软水丢掉。变频在补水量小时,频率在20Hz  左右,不进水,有用功最低,待机时无功耗电,也就是说不节电。相对水泵机械磨损增加,变频补水定压是连续性补水,补水泵应用大、小泵,初工作时大泵功频补水,抵达上限压力,自动转化小泵变频恒压,如发现失水量大时,小泵抵达50Hz,压力低于下限时,自动切换大泵,这样不仅省电,而且防止水泵长期不必锈死,相对省电,小泵为大泵1/2~1/3流量,在小系统、分段供热最好不要选取用这种不经济的方法。
3、数字定压:是选用数显表面加单片机控制,具有数字监督、控制点准确(准确度:0.1m),压力不坚定规模与高位水箱相同,不坚定规模在1~1.5米。具有软水箱低水位自锁水泵(防止缺水烧坏水泵),低水位、低压报警。二次表面可加RS-485通讯接口,可完成DCS集散控制。根据计算,每千吨水,温差抵达10℃,需补偿或排出7.87吨,即补水量为存水量的0.787%,系统连续供热,闭式系统有必要装安全阀超压自泻。当分段供热时,系统中热胀大压力传给数显表面翻开水泵进、出口联通电磁阀将胀洪流退回软水箱,比变频定压耗电少50~70%,机械磨损少,而且价格低,占地只有定压罐的三分之一。50米以上、2万m2以下高层,效果最好。

三、排水定压:
蒸汽与水直接混合供热选用的定压方法。使用电厂剩余过热蒸气供热,因直接换热比直接换热多用15%显热,不存在换热面结垢问题,不需将过热蒸气变为饱和蒸气,加热中自动除氧,在供热系统中排出的冷凝水70℃以下,水中含铁高、水中杂质多、冷凝水热价低,工程造价等原因,一般不收回,而选用这种方法,在初工作时可直接补入自来水,用蒸汽直接加热,因蒸汽不断地向供热系统注入,使系统水不断增加,可省去补水定压设备出资,排水的定压方法根本分以下两种:
1、机械方法:
(1)安全阀定压:缺点是关闭压力一般小于开启压力;二点控制,压力有不坚定。时间长阀体关闭不严,有必要定时替换。
(2)持压/泄压阀定压;定压点准确,为一点控制、恒压,流量可调,阀前必 须加过滤器,防止膜片危害。
2、电控方法:
(1)电动调节阀定压;其利益压力安稳,不足之处因停电后电动调节阀无法 关闭,有必要手动关闭阀。
(2)电磁定压:压力有不坚定,选用常闭电磁阀,停电自动关闭。
(3)智能自动电控压力:选用上控人机交换显现界面设定压力值,衔接电机控制器永磁直流无刷电机、压力传感器等抵达电机控制器控制永磁直流无刷电机自动增减速然后抵达自动调压的目的。

四、循环泵定压:
常压锅炉供热就用这种方法,循环水泵的扬程是高度加延程阻力,是一种比较不经济的供热方法,不仅水中含氧量高,而且耗电大,常用的定压方法,开循环泵同时翻开启闭阀或电磁阀,不足之处,当系统还没充溢水时,启闭阀或电磁阀翻开,定压点不易控制,极简略发生流水声,高层供热效果欠好,在实践中用持压/泄压阀最简略,回水管可坚持恒压,超压自泄,停泵时供热系统不会发生缺水现象,而且常压锅炉液位不因回水过多外溢现象。

定压的方法有许多,因根据经济情况和具备条件选用不同的方法,其根本原则远程监督、设备先进、安稳牢靠、自动定压、无须人员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