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脑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1-03-09):
问题描述:

联想思考本,系统WIN10.

最近一段时间WORD、EXCELL办公文件几乎不能正常打开,点击文件时候就会出现死机(鼠标转圈不止)。

但是PDF文档没有问题,可以正常打开。

如果WORD、EXCELL文档直接放电脑桌面可以正常打开。

找度娘遇见很多解决办法,都一一试过。结果还是问题存在。

大家平时遇见过类似问题吗?求解决!!!

网友A:
重新装下offic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下office试试

装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是不是搞到桌面上才有管理员权限?

网友C: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我妻子的 本是 华硕的 ,也是win10 ,有时 只打开 一个 word ,风扇 居然 呜呜响了……

网友D:
实在不行就重做系统吧

网友E:
你的  office是哪个版本,不行换WPS试一试,如果可以了,就证明office版本有问题。

或者在电脑其他地方选择右击选择管理员权限打开

楼主:
感谢以上亲们给予的答复,我单独找了个办公小软件测试了一下,目前尚可以用。

估计以前的办公软件有问题。

网友F:
先打开offiice,菜单-文件-打开相应文件

网友G:
重装OFFICE,如果不行,可尝试下载一个补丁。或者系统修复/重装。。

网友H:
卸载重装试试吧

网友I:
运行其他软件没问题的话,建议重装,或者换WP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