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和林肯焊机的通讯

楼主(2021-03-09):
请教大神老师;发那科机器手和林肯焊机的ARCLINK通讯方式怎么配置?还有ARCLIINK是否也是通过网线通讯?和EtherNet通讯什么区别?谢谢指点

网友A(2021-05-11):
知乎上有,搜发那科焊接,指南车学院

网友B:
不用配置,它们之间有合作,在FANUC里直接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