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状态监控系统解决水泥设备电机拖动常见问题

楼主(2021-03-09):
设备状态监控系统解决水泥设备电机拖动常见问题

电机拖动系统是大多数水泥设备运行所依靠的系统,所以,在进行水泥设备制造时,一旦水泥设备在电机拖动过程中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水泥厂的正常生产,从而使企业遭受到经济利益的损失。因此,熟悉水泥设备在电机拖动中的常见问题,是制定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同时也是使水泥生产机电设备正常运行的保障。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是设备维护技术人员的责任。

关键词:设备状态监测;电机拖动 水泥设备

1 水泥设备电机拖动中的常见问题

1.1 离心风机

离心风机是水泥厂的重要工艺设备,一旦出现故障,就会导致整个水泥生产厂的停产。离心风机的风压相对稳定,具有噪声小、损耗小和投资少等众多优点。但是,离心风机有着较软的电机拖动特性,其电动机的转速随负载轻重变化会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

一方面,离心风机在长时间投入使用后,其电动机会多次发生剧烈的震动。在这种情况下,轴承座会剧烈的晃动,时间一长,叶轮端轴承就容易被损坏。因此,离心风机的轴承常常会发生损坏。

另一方面,在投料生产的初期,高温风机常常会出现自由端轴承发热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采用风冷和浇水的措施,也控制不住温度的持续升高,只能采取停机降温的方法,从而导致了生产效率的降低。

1.2 球磨机

球磨机是水泥厂中功率最大的设备,同时也是电机转动速度最快的横着转的圆筒形设备。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人们对磨机启动的认识的局限性,大多数水泥厂都会采用启动电流小和启动转矩大的绕线电动机拖动。因此,磨机的效率往往比较低,使得水泥厂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而就目前而言,多数水泥厂的球磨机设备使用的都是异步电动机,往往具有较高的效率。就实际情况而言,球磨机常见的问题有五种:

一是电机运动噪声过大且电流不稳。

二是电机转速不正常或难以启动。

三种是由于电机转动异常,而造成的定子和转子相擦的现象。

四是滚动轴发热引起的电动机卡死。

五是由转子绕组端部焊点开焊,而造成的电机断路或接地现象。

1.3 物料输送设备

水泥厂中的大多数中小型设备都是辅助其他大型设备完成生产的,所以一般采用的都是效率较低和成本较小的电动机。实际上,这些设备中的大部分都用于拖动颗粒状和粉状物料,所以这些设备一但出现问题,就会导致生产线的停工。

一方面,由于运输的都是颗粒状和粉状的物料,所以电机极容易因粉尘过厚而出现故障,同时,这些设备常常会出现运行不稳定的现象。

另一方面,斗式提升机和螺旋输送机是常用的物料输送设备,却常常会出现悬臂晃动的现象,甚至出现提升机链条断裂和传动皮带打滑的现象,使得物料的运输效率大大的降低。

再者,在温度过高时,一些辅助设备就会出现停止运行的现象。导致离心风机轴承常常损坏的原因有三个:

Ø  离心风机的叶轮易积灰

Ø  叶轮轴的悬臂过长导致的轴承压力大

Ø  轴承选型过小。

2 解决方案

    应用设备状态监测诊断分析系统对水泥生产机电设备进行实时状态监控,进行可预见性维护。

ECview设备状态监测诊断分析系统主要用于设备的常规振动检测及温度测量。可实时显示设备的三轴振动有效值(烈度)、峰值、平均值,设备温度、电池电量、运行时间等。

2.1 系统架构

由三个部分组成:

2.2设备状态监测诊断仪

安装在设备本体,对振动、位移、温度和负荷等实时监测,无线或有线方式传输到网关或云数据平台。并具有数据统计评估和报警功能。

l  产品简介

设备状态监测诊断仪使预测性维护更快速、扩展性更强。具备数字滤波、FFT分析功能,可从频域角度分析振动状态,实时掌控设备状态变化。持续通频振动测量,适用于各种设备的加速度、速度和位移测量。结构紧凑,重量轻,安装便捷,支持各种恶劣的工业环境。

l  产品功能

Ø  振动测量:具备轴向、径向、切向三轴振动测量

Ø  支持振动RMS和特征频率故障诊断,报警阈值(可配置)

Ø  具备设备温度测量和高温报警功能,报警阈值(可配置)

Ø  具备校时功能;支持远程固件升级

Ø  本地蓝牙支持系统配置及数据查询功能

l  安装方式

多种简易安装方式,无需布线布网

l  通讯方式

无线通电通信,极速便捷部署

2.3工业网关

安装在设备现场,具有支持多台监测仪的数据采集及高效协同边缘计算功能。

l  1、产品简介

网关做为设备状态监测诊断仪和上位机之间的数据交换中心,协助监测仪实现低功耗运行。网关的上行通讯方式为有线和无线可选择,在无有线网络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无线蜂窝网络通讯。数据中心可以通过网关对监测仪的参数进行配置,方便使用人员对监测仪的操作。

l  2、功能特点

Ø  有线网络10M/100M自适应通讯

Ø  无线4G蜂窝网络通讯(全网通),

Ø  4G网络情况下自动切换3G2G网络。

Ø  建议连接10台以内设备状态监测诊断仪

Ø  支持自动搜索连接设备

Ø  RS485采集智能马达保护控制器数据

Ø  防爆网关防爆等级:ExdIIBT5

Ø  防水网关防护等级:IP67

2.4云数据平台

数据展示,大数据分析,为设备创建状态监测模型,进行可预测性维护。

ECview设备状态监测诊断分析系统主要用于设备的常规振动检测及温度测量。可实时显示设备的三轴振动有效值(烈度)、峰值、平均值,设备温度、电池电量、运行时间等。可随时查看历史状态趋势,了解设备运行状况。具备有效值报警提示功能,从而实现对设备的主动保护与预测性维护的目的

3 方案特点

l  实时监测

24小时随时随地掌握设备运行状态

l  高效管理

设备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l  能效优化

动态分析设备运行能效,优化工况点,节能增效

l  智能诊断

设备异常提前预警,故障实时智能诊断

4 方案价值

现有解决方案

智能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