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ctoryTalkView以10.0报表问题

楼主(2021-03-09):
各位朋友,有个很急的问题想请教:

    客户先要求上位机有报表功能,像AB技术支持讨了个资料,是用微软的SQL Sever来创建报表,上位是FactoryTalk View 以10.0,跟着资料一步步做,但是在这一步卡壳了,请问是什么问题,一致搞不定,详情请见下面的图片,SQL数据源已经建好了:

总是跳出这个窗口“您使用非管理权限登录,无法创建或修改System DSN”,导致无法选择用SQL创建好的数据源,

我的组态软件并未设置用户名什么的,用的WIN7系统,也没有设置登录名和密码,默认账户是管理员,组态软件也是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的;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还有用这个方法创建报表,是不是还要用到VB脚本什么的?如果是的话,目前一窍不通,,,,,,

还望各位朋友看到了能帮个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用户权限问题啊,你触摸屏设置里面和电脑设置,都要检查一下的

网友B:
看下系统 用户组里面有没有相关的  然后把电脑管理员账户加入用户组

网友C:
可以尝试下:

1、把组态软件完全退出,包括开发环境、运行环境、还有驱动,可以重启下计算机,打开FactoryTalk View软件时,点击鼠标右键,用管理员权限 打开,然后再来操作下。

2、odbc 32位还是 64位?可以考虑更新下 注册表,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s://blog.csdn.net/wuxingpu5/article/details/52369371?utm_medium=distribute.pc_aggpage_search_result.none-task-blog-2~aggregatepage~first_rank_v2~rank_aggregation-1-52369371.pc_agg_rank_aggregation&utm_term=%E6%82%A8%E4%BD%BF%E7%94%A8%E9%9D%9E%E7%AE%A1%E7%90%86%E6%9D%83%E9%99%90%E7%99%BB%E5%BD%95&spm=1000.2123.3001.4430

3、用VB代码在SQL SERVER 中创建数据库,表,列.以及对数据库的操作

https://blog.csdn.net/zuoxingyu/article/details/349243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D:
  1. 电脑安装了SQL server mannager 软件

  2. SQL里面建立test数据库-

  3. 电脑--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 有ODBC 32和64的这个根据自己的选

  4. 选择系统DSN----添加SQL数据库--完成

  5. 完成--一路选下去 链接到自几刚刚建立的数据库--完成

  6. 开始你自己的贴子的1------4的步骤 这是侯在第4补应该就能看到你刚刚建立的数据库了捕获.JPG

网友D:
如果还有没实验成功 的童鞋  我可以帮你们开一篇专题贴。如果有完成的童鞋可以把自己的过程发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有没实验成功 的童鞋  我可以帮你们开一篇专题贴。如果有完成的童鞋可以把自己的过程发上来了...



谢谢,我在捣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安装了SQL server mannager 软件SQL里面建立test数据库-电脑--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 有ODBC 32和64的这个根据自己的选选择系统DSN----添加SQL...



多谢指导,我试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下:1、把组态软件完全退出,包括开发环境、运行环境、还有驱动,可以重启下计算机,打开FactoryTalk View软件时,点击鼠标右键,用管理员权限 打开,然后再来操作下。2、odbc 32...



非常感谢,先学习下,VB我是一窍不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系统 用户组里面有没有相关的  然后把电脑管理员账户加入用户组...



感谢指导,我试下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户权限问题啊,你触摸屏设置里面和电脑设置,都要检查一下的...



我没有设置任何权限呢,也是用管理员打开的,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安装了SQL server mannager 软件SQL里面建立test数据库-电脑--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 有ODBC 32和64的这个根据自己的选选择系统DSN----添加SQL...



朋友推荐了用Access数据库做,先把任务做结束了,再按您说的操作下,谢谢;

楼主(2021-04-22):
引用 网友E: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不好意思,一直在忙;

楼主:
统一回复:通过朋友帮助,简单的报表已经做好了,用了Micsoft Access数据库,结合VB脚本,因为是在别人的报表数据基础上做的更改,所以详细的方法我也没法写出来............

楼主:
请问版主,怎么发表统一回复?